设备管理
化为TD200故障求助!!!

楼主(2008-11-22):
化为TD200的7.5KW故障求助!!!低频正常,高频报缺相!!!驱动电容,光耦已换过!恢复厂值也不行!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在此先谢了。15936228960李

网友A:
找找缺相检测部分,看看是不是有元件老化了,导致性能不稳定

网友B:
查下电流检测.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C:
给模块加个保护。然后去掉电流检测这块。看看结果?

网友D:
我觉得还是驱动的问题,有可能是光耦的问题。你再仔细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