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然气加热炉的仪表控制难题

楼主(2008-11-22):
      有一套天然气加热炉,控制是采用大小火控制的,燃气电磁阀为两个,空气阀是气动双位阀是通过电控制的,燃气阀和空气阀是相对应的,为并联关系,大火燃烧时,小火不必要关火,两个同时燃烧,设定好温度时根据温度的偏差开大开小,温度高的时候要进行关火,通常是有PLC 来控制的,如果换成仪表控制的话,有没有可以双路PID输出的仪表,并且要求第二路输出要滞后第一路输出,关断时第二路的关断要超前第一路,请问有没有这种型号的控制仪表?

网友A:
你的炉温要求精度很高吗?

楼主:
      控制精度时15度的误差,国标是正负15度呀,你能给我提供个温控仪表的型号吗,谢谢!

楼主(2010-01-19):
    这个问题是我两年前提出的问题,也在两年前将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选型的表是欧姆龙的,E5AZ型,仪表含通讯,并带一个PID计算输出模块,该模块是继电器模块,从PLC是取24VDC+接到仪表继电器模块一端,另外一端接到plc输入模块上,仪表输出后的信号提供给PLC,在编制好相应的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