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实现切换控制

楼主(2008-11-22):
各位同仁:

  我现在有两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电铃,

我需要对电铃做如下控制:

响X秒,停X秒,轮流变换,

这是我现在的电路图,可是我接通电却不行。

望各位朋友帮忙

网友A:
有一种时间继电器就是你说的这种功能,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呢,买来就可以用了啊!

网友B:
看看行吗?论坛里还有,可以找到

网友B:
这是搜的!!!!!!!!!!!!!!!!!!!!!!!!!!!

网友C:
试试这个电路图呢,理论可以推过去。

网友D:
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不好意思,我不会上传图

网友E:
4楼的把我的图贴出来了,啥叫“理论”上推的过呢?

网友F:
有一个断电延时的一样

网友G:
别想的那么复杂了,现在市面上有种双调时间继电器,很容易用的

网友H:
对呀,现在市面上有种双调时间继电器,确实很容易

网友I:
学习了。很好。对于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J:
学习了        我感觉这个不是很难啊

网友K:
你图没错啊,就是有点不规范,应该是那个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接触不好吧。

网友L:
双时间继电器,3-999秒,你要什么时间都可以的

网友M:
4楼的电气图没有问题,我按照该图接线,完全达到要求。

网友F:
我按图接了有问题,第一次跳转后就会振荡.我用的ST3PA-B 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别想的那么复杂了,现在市面上有种双调时间继电器,很容易用的

请问,这种双调的时间继电器,比如如果调的是10秒,通电10秒后它动作。而断电后,它要多长时间复位呢?是不是也要10秒?它的断电复位的时间是一定的吧?就是说,不管你调的延时时间是多少,它的复位时间是一定的,如果是这样的,就不能满足题目的要求。

网友O:
其实大家都贴出了一些图,挺简单的,时间继电器有很多不同的触点,大家使用时要小心啊,别弄错了啊。

楼主:
试过将同KT1串联的延时触点,换成KA的常闭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同仁的参与。

网友P:
4楼的很不错的,延时触点一定不要用错啊。

网友Q:
用多段时间继电器更方便

网友R(2015-09-15):
看看这个电路图怎摸样

网友R:
看看这个电路图,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