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问题

楼主(2008-11-22):
一个温度控制工程项目,用到S7200 和威伦触摸屏 应用中发现温度模块每个通道采集到的温度数据很不稳定 在0-10之间变来变去 ,这是否是干扰的原因 还是要自己要做平均化处理程序 触摸屏打开每个画面都很慢 又是何故?

网友A:
是什么温度模块呢?计算一下,这是不是正常的变动。

网友B:
我还没那么厉害 不能帮到你 努力 加油

网友C:
谁来讲讲输入滤波是怎么回事?我看到过但没用过

网友D:
采样数目多将使结果稳定但响应较慢,采样数目少将使结果不稳定但响应较快。

网友D:
对:zhufei19831209 关于
谁来讲讲输入滤波是怎么回事?我看到过但没用过
内容的回复:
采样数目多将使结果稳定但响应较慢,采样数目少将使结果不稳定但响应较快。

网友E:
0-10变化就是温度1度的变化,200的温度模块是12位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