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 DMC 运动控制器编程问题求助?

楼主(2008-11-22):
          根据手册说明,通过网口或串口将命令写入控制器,命令正确的话,要返回“:”,如错误的话,要返回“?”。我的问题是:

如果我想不让控制器返回上述字符,而只需要某些关心的信息比如写入“TPA”读取编码器信息,该怎么作?

网友A:
有协议的,232的,有格式的

网友B:
想让GALIL听话的时候不应一声,目前没有可能的。

楼主:
      不是有条命令EO吗?  EO 0 就是 Echo off ,就不返回了,其实我的问题是:如果用了EO 0 后,是不是就把比如一般的返回“:” “?”给屏蔽掉了,而需要的如TPA 读取编码器信息的还能正常返回? 请熟悉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B:
您对 EO 指令理解错了。EO 0 就是默认状态,如果您用了EO1,返回的就不只是一个冒号或者问号了。就GALIL的两百多个指令来说,国内比我熟悉的应该不多了。

网友C:
你自己写个函数,判断返回值,如果是冒号或者问号,就忽略掉,不就OK了么?

网友C:
我也是galil的用户,我的习惯是,需要实时性强的,运动控制相关的功能,尽量用galil的卡来完成;其它复杂的功能尽量不要用galil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