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1-22):
电流与导线成怎样的关系?

网友A:
题目不太明白啊。

电流与导线的关系有截面积、长度、电阻率、电阻值、布置方式等等。

同样大小的电流,同样材料的导线,导线的截面积大所以电阻值小。上述条件相同,导线的长度大时,会增大电阻值。

对于交流电来说,因为有集肤效应,导线的直径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等效阻抗值变化不大。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