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柜干扰怎样处理?

楼主(2008-11-22):
变频器和节能柜在工业控制上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和经济效果之外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头疼的问题,最近公司在搞节能改造,改造的效果很好,可是有的地方和PLC的模拟信号干扰也很大,比如说一号和二号节能柜中间有几门电气柜,离一号柜3米远有几门PLC柜。二号离PLC柜比较远,可是当二号柜开的时候干扰比一号的干扰要大得多,两台节能柜进出线都做了滤波处理,一号好了,二号没效果。PLC柜的接地也是单独的,类似问题不知道同行们有没有碰到过,希望有高人多多指教!!!

网友A:
1、接入电抗器:输入电抗器、输出电抗器。

2、正确接地: ①.接地线应尽量粗一些,接地地点尽量靠近变频器。

  ②.接地线尽量远离电源线。

  ③.变频器所有的接地线,必须和其他设备接地分开,避免把所有设备的接地线连在一起后再接地。

  ④ 变频器的接地端子不能和电源的“零线”相接。

3、接入滤波器

网友B:
Plc通讯电缆用屏蔽线并良好的接地。

网友C:
以上说的都好,我补充一条,控制线和电源线分开布线。不知对否?

网友D:
离开远些,布线动力线和控制线分开布

网友E:
信号线的屏蔽层绝对不能和变频为同一个地  那样宁愿不接,如果有条件 变频到点击电缆用屏蔽电缆,这样有效防止辐射,没有条件就用磁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离开远些,布线动力线和控制线分开布

网友G:
重复接地.....................

网友H: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变压器  直流电源等   欢迎咨询15963310965

网友I:
PLC 锂电池 三菱MR-BAT MR-J3BAT A6BAT Q6BAT CS1W 3G2A9 1747-BA等
三菱PLC 欧姆龙PLC
进口东芝/万胜/三洋/松下电池 伺服电缆 西门子PROFIBUS配件
王涛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网友J:
合理选择变频器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出现了问题除了以上各位的高见,还可以调整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来相对减少干扰,但调整的过程中要注意变频器和电机的式作状况。比如说电机温度等。QQ:603037506

网友K:
 PLC的模拟信号受干扰     欢迎咨询QQ:412463626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问题已经找到了,是工人在施工的时候图方便把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放到控制电缆一起去了,所以才有干扰信号的,分开后就好了。

网友L(2008-12-23):
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除了信号线和动力线分开最好控制柜背板采用镀锌合金不涂漆,这样接地更有保障。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以上说的都好,我补充一条,控制线和电源线分开布线。不知对否?

正常情况下,控制线和电源线都是应该分开的,就是为了避免干扰。

网友(2009-03-02):
那信号线必须用屏蔽线吗,屏蔽层必须接地吗

网友N:
那信号线必须用屏蔽线,单断接地

网友O:
引用 网友A:

1、接入电抗器:输入电抗器、输出电抗器。

2、正确接地: ①.接地线应尽量粗一些,接地地点尽量靠近变频器。

  ②.接地线尽量远离电源线。

  ③.变频器所有的接地线,必须和其他设备接地分开,避免把所有设备的接地线连在一起后再接地。

  ④ 变频器的接地端子不能和电源的“零线”相接。

3、接入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