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的数据处理

楼主(2008-11-22):
台达PLC中的模拟量编程如何处理数据格式?BIN BCD 浮点数在那些时候使用,PLC读到的编码器数是那种类型的?我在外部要设定50HZ对应的内部应该如何处理,输出才是对应的0-10V,请教高手,那位达人讲解一下,谢谢了。

楼主:
高手》?没有人懂?不愿意讲?

网友A:
模擬量與數字量有對應關系,其中EX/SX主機自帶模擬量,可以參考它們的手冊

浮點數一般在一些復雜的運算中用的到,應為如果用整數運算的話,一旦出現小數,會四舍五入的,只能用浮點數運算才會精確

PLC的輸入端支持NPN,PNP,開集極信號,其中32EH00M支持5V差分信號

關于頻率與輸出電壓的對應關系,其實就是模擬量的使用,可以參考上述第一點,或考慮使用D/A模塊

楼主:
能否讲解的更为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