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04g 通信

楼主(2008-11-22):
请问 台达的文本 可以设置招测从站数据的间隔时间吗?

网友A:
要看是用什么通讯 那款TP

楼主:
用485口  modbus通信协议  我有一块TP04G  其他的型号 可以吗

网友A:
如若是用宏来做的通讯就可以设置时间

如果用底层通讯驱动来做的 就只能通过波特率来控制时间间隔

楼主:
明白  我在看看宏指令

楼主:
aibi 高手  TP04 能用宏指令吗  能传点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A:
关于资料还是要去ftp.delta.com.cn

  账号    20024d      密码  down24

网友B:
不是很清楚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