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90的电流不稳定

楼主(2008-11-22):
(无正文)

楼主:
欧陆590+,35的直流装置  实际电流才20,可是电流反馈显示忽大忽小的  ,运行及不稳定,排除机械功率触发都没有问题,请问是主板那部分的问题比较大呢,谢谢朋友

网友A:
调速装置的输入和输出有没有加装高能压敏电阻,很有可能是过电压造成的.www.021fmks.com

网友B:
靠,,跟那压敏电阻有屁关系了

网友C:
控制没做好,优化一下.

网友D:
转速或直流电压是否稳定呢?如果转速可以接受,电流就是由于机械负载决定的

楼主:
机械,参数都没有问题的 因为换过一台装置就问题解决啦,

网友E(2009-01-14):
过来学习,楼主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靠,,跟那压敏电阻有屁关系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靠,,跟那压敏电阻有屁关系了

哈哈!
主板问题,检测部分电容漏电

网友F:
建议检查反馈等等

网友G:
电源板有问题。590故障联系0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H(2009-09-10):
我曾经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可能是给定信号回路有问题,因为此信号比较小,只有10V左右,如果电路中有继电器,触点稍微有点接触不好,输出就不稳定了.0--10V给定对应转速,如果转速不稳,对应电流也就不稳定了.

网友I(2014-08-07):
可能是 590驱动坏了 或者模块软击穿 或者内部太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