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A7840能用其他的什么型号代替,谢了

楼主(2008-11-22):
光耦A7840即HCPL-7840能用其他的什么型号代替,,谢了.

网友A:
这个很好买的啊,你买不到吗?

网友B:
和7800 对比测量下。如果找不到一样的。

网友C:
是呀,这个型号很好买的呀。

网友D:
就用7800来代替也行

网友E:
a7800  没问题的可以直接代用

楼主:
谢谢大家,7840找到了

网友F(2009-03-12):
7840能用7800代替吗?????????        哪位能告诉我!!!!!!!!!!!

网友G(2010-12-03):
我试下,OK的话,我回话。

网友H(2012-02-06):
7800和7840的引脚功能区别在哪里,

网友H:
查到了,7800和7840各脚功能是一样的,可以代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