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igivis强制更改系统时间!!!

楼主(2008-11-22):
digivis软件运行的时候,系统时间有误差,但是不能更改,更改后10秒钟左右系统时间自动回到原来的时间。例如digivis 运行时电脑时间显示为14:20,但是实际时间是14:10,把系统时间改为14:10后,只要一启动digivis,系统时间自动恢复到14:20,怎么能够改呢?谢谢!!!注:去掉时钟同步也不行!!

网友A:
楼主,你需要通过CBF软件改控制器时间才可以。具体操作可以和我联系,felix_wxp@163.com

网友B:
CBF软件里,  选项~设定系统时间~

网友C:
应该设置控制器的时间

网友D(2008-12-22):
具体 在什么地方啊 我也 遇见这样的问题可是不知道 在什么地方改 选项下面没有系统时间啊!

网友E:
你在CBF下找菜单,有这个选项.

网友F:
要在CBF里设定系统时间

网友E:
我没装软件,你一个一个菜单点开,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