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接近开关漏电流大

楼主(2008-11-22):
近来在使用一种两线接近开关做一个小电路时发现漏电流过大,未遇到检测物时就能带动54p的小继电器吸合,以前看到过资料可以加个上拉电阻,具体怎样接。怎样计算忘了。望高手帮忙赐教!!

楼主:
电路是24v+进入继电器线圈1.然后从继电器线圈2出来接两线接近开关+。开关-接24v-.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经常出现误动作,可是电路上怎么查也没问题,希望高手指教

楼主(2009-03-19):
现在终于把问题解决了,是在接近开关的接线处并联一个小电容。

网友B(2009-06-05):
你用的接近开关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C(2011-08-25):
电容接到哪里   是俩线接近开关的两个接线端吗  接多大电容怎么计算   我的是220伏特 两线接近开关接到交流接触器线圈上

网友D:
你这个接近开关不能用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E:
尽量不要选用两线制的接近开关

网友F:
虽然并联电容好想解决了问题,但正规产品是不应该这样的。

网友G:
昨天在调试一个小电路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用了两个同样的接近开关,同样的故障,但是并联电容好像是不行的啊,开始并接了1个630V 0.47uF的电容,没有效果,在此基础上又并联了1个同样的电容,还是不行,根本就没有效果,最后一狠心单独并联了一个2.2uF的电容,然后接近开关直接坏掉了,呵呵,最后更换了两个别的品牌的接近开关后就没一点问题了,上电瞬间继电器一点抖动都没有,怀疑是不是有些接近开关质量有问题啊

网友D:
好!实践出真知。只要没有大的后果,大胆实践,总结经验。

网友H(2019-08-15):
引用 楼主:
现在终于把问题解决了,是在接近开关的接线处并联一个小电容。

配多大的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