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百分比问题

楼主(2008-11-22):
大家好!我公司现在要做个食品包装机,要求是把三种不同的气体按照不同的比例与食品混合包装来保持食品的新鲜度,

比如:三种气体按20%,30%,50%的比例,本人以前没有接触过气体控制,

脉冲型流量传感器具体是怎么用的啊?是不是气体流过传感器一定量的设定值就向外发一个脉冲啊?

比如我想向容器里装3L氮气,传感器每0.5L发一个脉冲,六个脉冲后就是3L,然后关闭氮气阀,开启另外一个气阀,脉冲型流量传感器有没有这个功能啊?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控制它们的百分比啊?

楼主:
请朋友们给个好的思路或解决方法,要求精度是+/-1%

网友A:
如果你的气体配比精度就是上文所说的这种%级的,那么你不如直接用三台罗茨泵(气体专用的,旋转活塞泵),需要多少就往你的缓冲罐里打多少;

如果你一定要用流量计来控制,那么就用罗茨流量计,也就是用容积型的流量计。

如果你的体系带压,那就买有压力修正的质量流量计。花不了几个钱就搞定了!

网友A:
脉冲型流量计本质上是一种旋叶式流量计,不是很准,这种流量计应用也不普遍。据说用于粘度有变化的体系很有效。

建议不要使用这种流量计来控制气体。

楼主:
TO:woolar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

我现在的要求是气体百分比是经常变动的,不同的食品要求的百分比不一样,气体的百分比要求是可以在触摸屏里按照不同的食品操作员自己设定的

罗茨泵可以和PLC或人机通讯吗?

网友A:
回不先生:

    这两天没敢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我实质上对流量控制、体积控制、浓度控制等一窍不通!最多也就是个二把刀。我自己常配各种浓度的气体,自己做实验用,非常原始,用玻璃瓶子做。

    没太看懂的你的系统结构,所以也就没法说什么。

    一般来讲,配制一定浓度的气体,以静态配气为先(包括体积配气和压力配气),不能静态配气的,才选用动态配气。

    如果你要往一个容器里打3升氮气,每0.5升有一个信号,这个我认为用任何质量流量计都可以实现,当然,我是建议你用容积型的流量计,就相当于用注射机往里打一定体积的气体吗,都是这么用的。比如,加气机就用旋转活塞流量计,经过压力校准后,计量很准。你这个应用估计连压力校准都不需要。如果流量不大就用罗茨流量计,也叫腰轮流量计,可以准确计量,如果你要进行控制就买一个带电传的,市场上很多,google检索一下吧。热式气体流量计也很准,价格不高。

    自己设计个程序,开关控制就可以,不需要PLC。到3升的时候,用电磁阀将气体A关闭,再打开气体B……,在缓冲罐子里配好气,再往你的食品袋子里打。

    如果每个袋子都需要一个自己的配比,也简单,直接往袋子里分别打配比量的气体,让它们自动去混合就可以了。

    罗茨泵是我的拍脑袋想法,仔细想来估计你的气体来自钢瓶,不需要任何泵。  我原想,干脆不如来个自动的大号注射器,500ml的,6下子就是3升!哈哈!别笑,有这么办的,油田有一种气体计量计,就是大活塞啊,带压力平衡口,一下子就是20多升。

    上面那个帅哥仪器8种气体配气精度0.1%,这是高手,不妨合作一下。气体配制牵涉温度稳定、压力稳定,很麻烦!不过你这个应用很简单,自己弄就行了。

楼主:
TO:woolar

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给与我的回帖

谢!!!!!!

希望加你,Q851605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