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不能调速,要热机10多分钟才可以正常输出频率

楼主(2008-11-22):
请问一下,我厂使用的是18.5kW和90KW两台MM440变频器,在停止供电后一段时间,再开变频器调整频率时,变频器不工作,只看到屏幕上有调整的频率在闪烁,如:显示40HZ然后又一下变成00HZ,反复N次,要等一段时间(约10多分钟,有时不一定)后变频器输出才正常。不知是为什么?没遇到过这样的现象过。 (两台都是这样)

网友A:
参数设置有问题,有个时间延时在里面,初始话再调一下看看

网友B:
参数重新进行调整,再如此就是内部的板子出问题了

网友C:
恢复出厂设定

网友D:
恢复出厂设定 ....

网友E:
从40HZ到00HZ闪烁,是正常地,在按下启动安扭延时数分钟是要检查一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