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请问选用什么样规格的气压表?

楼主(2008-11-22):
我要制作一个高原箱,要求满足0.6个大气压,目前采用的压力表是0~ —0.1MPa。框体是1.5的不锈钢板,观察窗是10mm的透明亚克力板,常压时显示0,在真空机抽到—0.04时候,亚克力板就变形了,请问各位高手我的压力表选的是否正确,如果正确,怎么才能实现我的目的?

楼主:
我要制作一个高原箱,要求满足0.6个大气压,就是模拟高原气候的大气压,要求压力锅在高原能做熟饭。做了一个箱子模拟,框体是1.5的不锈钢板,观察窗是10mm的透明亚克力板,用的是真空目前采用的压力表是0~ —0.1MPa。常压时显示0,按照道理呢应该是真空压力表应该在显示—0.04的位置才能满足0.6个大气压的要求。但是在真空机抽到—0.004时候,亚克力板就变形了,请问各位高手我的压力表选的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那么框体应该怎么实现? 能否用亚克力板,如果可以的话应该用多厚的。昨天晚上我查了压力表,应该是用对了。

网友A:
“亚克力”板面积多大?算算受力面积、材料强度。观察窗在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尽量小,多设几个。

放进一个高压锅的“框体”“箱子”不小了,1.5的不锈钢可能也会凹下去。或者改变形状,避免有平面的“箱子”。像楼主的目的只是单件试验,没必要弄的太麻烦,加厚板材就可以,成本远低于曲面箱体。

楼主:
谢谢3楼的指导,箱体的尺寸大概在1米*0.5米,里面可以同时放3台高压锅,压克力板约0.5*0.4米,面积比较大。如果做成曲面的是不是要好很多,但是它的上盖也无法满足要求啊?我见过九阳的一个实验箱,也是用压克力做的圆桶型的,板材不会比我的厚,直径大概有1.5米,加上盖。他们的都可以实现,我的怎么实现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