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欧陆590+问题

楼主(2008-11-22):
本人是新手,参加工作做的第一个项目:使用欧陆590+调速器和三菱PLC控制龙门刨。选择遇到一个问题:点动运行时不能立即启动和立即停止,按下点动按钮后要延迟1、2秒工作台才开始运行,松开点动按钮后工作台还要滑行一段距离(大概5~6CM),我已经将调系统里面的“停止时间”调整刀零点几秒,工作台还是要滑行一段距离。请问怎样才能使点动启动和停止得更快?希望老一辈能给新手帮助!谢谢!!!说明一下:我使用的是电压反馈,他是国外的很老的直流电动机,测速机不好加。

网友A:
斜坡时间在减短,,把静态静止打开

网友B:
同意楼上的高手

楼主:
斜坡时间减短的方法也试过,还是没有什么变化,“静态禁止”打开还没有试过,明天去试试,还是先谢谢两位前辈!!!

还有什么方法或者还有那些参数需要设置?还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C:
点动信号不要从PLC走,直接从B3,B4进入A4口,然后调整斜坡时间

网友A:
如果是两象限就没有制动的功能

楼主:
见解决了,是增益调小了,改打了就行了,还是要谢谢各位前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