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8-11-23):
我厂有4台6KV高压电机,每台都有配套有高压进线柜及高压起动柜但都有没有失压保护(只有速断,过流,过载三种保护)如外线10KV进线电压有问或有一台高压电机因故障拉底电压,起动柜就没有失压保护了,很容易造成设备损坏,(高压柜继保工作电压是交流电220V).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一下.就此事请教大家.

楼主:
怎么没有朋友们响应呀!

网友A:
我没接触过6KV高电机!不是很了解帮不了你!呵呵!希望有高人可以响应!在旁边也能学点东西!

网友B:
老兄,看不懂你的意思,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问题描述,把题目说清楚些。

我厂有4台6KV高压电机,每台都有配套有高压进线柜及高压起动柜但都没有失压保护(只有速断,过流,过载三种保护)如外线10KV进线电压有问题或有一台高压电机因故障拉低电压,起动柜因没有失压保护,很容易造成设备损坏,(高压柜继保工作电压是交流电220V).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一下.就此事请教大家.

楼主:
就是说高压起动柜没有对高压电机失压保护,比如外电(电源进线)突然失电起动柜没有跳闸,或电源不稳定(底于电机额定电压)等.电机都不跳闸.是十分危险的.

网友C:
你的断路器用的如果用是交流接触器,那么电源进线都没电了,你的断路器会不跳呀!

楼主:
6KV高压电机用什么断路器呀!是用高压起动柜呀!作起动没有失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