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和利时PLC编程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8-11-23):
本人以前用西门子S7-200的PLC。最近想用用和利时的。请问和利时有没有相当于西门子SM0.1和SM0.0的继电器,即常通继电器和第一次扫描继电器?

网友A:
没有,你需要自己做这个位!

楼主:
能详细说一下如何做吗?谢谢

网友B:
能流不经过任何触点,直接触发一个上升沿功能块就行了,相当于西门子里的“P”。就是说,一通电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相当于首次扫描时候都是TRUE。sm0.0根本不用,在s7-200里面如果始终运行一个mov指令,必须在前面加一个sm0.0,和利时不需要,直接将能量流接入move就可以了。

网友C:
能详细说一下如何做吗?

网友B(2009-04-14):
引用 网友C:
关于能详细说一下如何做吗?

右键,选使能运算符,会看到一个框里有AND,需要什么功能把它改了就行了,具体看指令与功能块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