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12

楼主(2008-11-23):
cpu212是否支持MODBUS通信?

网友A:
是这种老型的CPU212主机?

楼主:
订货号是6ES7212-1BB21-0XB0

网友B: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支持。

楼主:
那6ES7214-1BB23-0XB0呢?

网友C:
自己编写modbus通讯代码就支持了,使用自由有通讯模式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A:
6ES7212-1BB21-0XB0是CPU222了,不是CPU212;

网友D:
看你跟什么设备通讯了?支持通讯的设备都有通讯说明的,那就要自己编写通讯程序了。

楼主:
作从站跟DCS系统通信,是不是只要插入MBUS_INIT和MBUS_SLAVE这个两个块就行了,地址是怎么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