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温度进行精确控制

楼主(2008-11-23):
我有一台老式热熔机,温度控制误差较大。当我设置100℃的时候,温度到了100℃后系统虽然断电可温度还在增加,可能会增加到120℃;当温度冷却到98℃时会重新供电。我想对其温度进行精确控制该如何实现?现温度控制模块比较老式,热电偶是两线的。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啊!

网友A:
第一,看你准备花多少钱做这个改造?

第二,你的精度具体是多少?

网友B:
精度正负两度左右吧,代价当然越小越好

网友C:
建议用铂热电阻+数显调节仪实现,成本不会很高的.

网友D:
设置上下线报警或者控温 大家都知道了,可是为什么断电后温度还会上升那么多?

网友E:
温度上升是由于热惯性引起。最好用可控硅控制

网友F:
你检查一下热电偶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G:
容量滞后,要提前断,

网友H:
哪位大侠仔细讲讲处理思路啊,谢谢了

网友I:
是不是整个PID控制仪会好点,具体调节看具体情况了

热电偶的好坏影响也很大的是吗?

网友J:
PID调节,可控硅控制,要有钱可以。

网友K(2008-12-31):
要想控制精度高,首先必须测量准。你这里采用两线制热电阻,测温就有误差,至少要用三线制吧。

至于控制方法你就参考其他人说的吧。

网友L:
你的控制是"位式控制"  ,这种方式控制的精度很低,只能用在对温度要求不高的场合,要从根本解决问题,必须改成其它方式,比如:像5楼提到的可控硅,就能满足要求了,改造起来也不太费事,买一块带可控硅触发的程序表,将原来的接触器换成可控硅或者模块就可以了,你如果能提供原始资料,我可以给你设计原理图

网友M:
多试几次,凭经验设定控制值,wendu

网友N(2009-02-04):
你这种控制方式肯定是位式,现在的温控表都是智PID的,经过自整定后,设定100度时,临界时输出会慢慢变小,不会超调,你可以看下我们宇电的温控器,有什么不明白的给我来电话:15810918923

网友O(2009-03-15):
用带PID智能温控表自整定后就可以了啊,在烤炉上经常用到

网友P:
用带PID智能温控表自整定后就可以了啊,最好是带SSR 驱动的,这样好些...,

网友Q:
用带有PID调节的温控器,我们现在公司用的就是,原来不用的时候温差都会超过5度以上,现在用PID调节一般不会超过3度,稳定时可以控制在1度之内。

网友R(2018-02-01):
引用 网友D:
设置上下线报警或者控温 大家都知道了,可是为什么断电后...

网友S(2018-05-10):
设置温度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