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加密狗的作用

楼主(2008-11-23):
INTOUCH 工控机后面的加密狗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有狗出没,请勿插拔!!!

网友B:
狗肉好,杀了吃肉
INTOUCH国内都带狗,国外的没有

网友C(2009-02-05):
加密狗,是防止软件被非法复制和使用的
是保护软件用的
以色列阿拉丁加密锁加密狗
www.aladdin.ln.cn
QQ:122543119
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