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1做MODBUSmaster通讯 15针的连接器怎么接线啊?

楼主(2008-11-23):
我用CP341做MODBUSmaster通讯,485方式 15针的连接器怎么接线啊?谢谢

网友A:
哪来15针的插座,  一般用9针的,实际只用两根线,再加屏蔽线而已

网友B:
我们公司有用CP341,不过连接器好象是9针的,你上网查一下485的,应该很简单

网友A:
http://hi.baidu.com/yongjianspaces/blog/item/47bbb6ecc4eed33d2697912e.html

网友C:
我们做西门子代理,我们有CP341 9针SUB-D接口,可提供电缆,QQ:3643085 李海涛13381058836

网友D:
9针的接口不是458模式,15针的才是,一般接4(-)15(+)

网友D:
请问楼主为何不用cp340做modbus主站呢?价格便宜,是cp341+dougle的一半还不到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E:
请问楼主,    用CP341可以直接写MODBUS程序吗>?我想用它来与ABB的变频器进行通信.不知好不好写,   还有就是他们说CP341需要西门子的软件包,是这样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    用CP341可以直接写MODBUS程序吗>?我想用它来与ABB的变频器进行通信.不知好不好写,   还有就是他们说CP341需要西门子的软件包,是这样子吗>?

只要明白一点MODBUS报文结构,就没有问题,使用CP340也可以做的

如果不怕花钱,就用cp341+dougle

 liumingqin62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