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ABB AC500模拟量怎么处理啊?

楼主(2008-11-23):
ABB AC500PLC中的模拟量怎么处理啊?比如从模拟量输入模块接受到的 数据怎么转换成浮点数?直接用整数计算会影响精度的!我没发现这样的指令,听说有库,也没 找到,还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二!

楼主:
没人理我啊???????

楼主:
自己出题自己做,问题还得自己解决啊

还好搞定了!

网友A(2009-07-31):
你怎么做的?小弟我请教下!我的邮箱是lyloveni3261247@sina.com

网友B:
以后可以跟我采购ABB的东西,技术问题请来电13651917255

网友C(2009-08-31):
不会的可以让工控助手帮助您http://www.gk168.com/zs/default.aspx学习

网友D(2010-02-09):
不明白为什么要使用库?ABB的模拟量采集进来就是整型,具体计算可以使用类型转换到dint或real类型来计算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