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GE FANUC问题

楼主(2008-11-23):
   大家好。

  请问GE FANUC 里面的TIRNERS里有个ONDTR_TENTHS里的R是不是复位。

  还有PV跟CV是什么值。还是什么量?

楼主:
  我现在了解到PV是设置值。但是CV还是不知道。R是复位。

网友A:
CV应该是CURRENT VALUE 当前值,么有用过TIRNERS,感觉。

网友B:
CV,当前值,即你这个计时器当前计时时间,是一个实时数据,一般做监控用。

网友C:
R是复位,CV,当前值,PV是设定值,可以直接写数字代表时间

你用的是100MS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