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JX-300X问题

楼主(2008-11-23):
我公司的JX-300X   DCS工程师站组态不能传到操作站上去。。 但更是PING网络是通的!FTP服务软件是开启的,且是设置正确!

谁晓得是什么原因啊?

但是工程师站和各操作站的监控数据显示都正常啊,。。。!!!

网友A:
提示什么错误,你看下被传送的机子IE有没有脱机工作

网友B:
操作站的实时监控是否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提示什么错误,你看下被传送的机子IE有没有脱机工作

恩  这个要检查一下

网友D(2008-12-28):
看一下C盘下有没有temp文件夹,没有的话重建一个

网友E:
诊断一下.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把需要传送的电脑重新启动下,然后在网络有没有问题。

网友G:
是不是在仿真运行模式下,或者监控软件载入的文件路径不正确

楼主:
这不是出问题时图片,,这是访真模式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