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考试里的题

楼主(2008-11-23):
今天考试里一个题:同等触电电压下,交流电与直流电谁对人体危害大?

网友A:
交流电与直流电在相同条件下电压≥500V二者对人体损害程度大致相同;<500V时机体对交流电的敏感度为对直流电的4~6倍. 直流电的电压愈高作用愈强,对人体危害愈大

楼主:
以500V为分界吗??????????

网友B:
同意"亡命天龙"的观点.

网友C:
前段时间刚刚培训完毕,讲到过交流电比直流电对人体伤害大,好像有三点,第一,人体是容性的,电容隔直通交流嘛!第二,好像是什么静电效应。第三,交流电频率与人体内生物脉冲电波相近(40~60Hz),容易产生共振。

网友D:
期待权威性的答案啊!!!!!!!!!!!!!!

网友E:
同意4樓的意見。因為比較實際

网友F:
在低压情况下,交流电对人体危害大,因为交流电的电压峰值高。我们所说的交流电压是指的有效值,例如50Hz正弦交流电压的有效值为220V.其峰值电压为根号2倍(311V)。还有一个是因为交流电对人体有一个交流效应的因素,例如交流电通过人体时,由于会产生磁场,干扰,破坏人体的细胞组织结构等等。

一般认为,120伏特的直流电和50伏特交流电会有生命危险.

安全电压,是指为了防止触电事故而上特定电源供电时采用的电压系列。这个电压系列的上限值,即两导体间或任一导体与地之间的电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超过交流( 50-500 赫)有效值50 伏。 我国规定安全电压额定值的等级为 42、36 、24、 12、6 伏。当电气设备采用的电压超过安全电压时,必须按规定采取防止直接接触带电体的保护措施。 IEC 标准规定,在通常状况下,接触电压上限值为交流50 伏或无波纹直流120 伏。在特殊状况下,接触电压上限值为交流25 伏或无波纹直流60 伏。

为了确定安全接触电压,要考虑人体阻抗值。通常,应考虑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人体内最可能的电流通路;二是环境条件,主要是指是否存在水分和人体与地是否接触良好。

楼主:
八楼的很专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同意4樓的意見。因為比較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