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与变频器,文本的通讯,,求助!!

楼主(2008-11-23):
各位高手,,我想要做个东西,想要用一台PLC与2台变频器用MODBUS通讯,然后通过文本更改变频器的参数来改变速度,可以实现吗?

PLC与变频器用RS485,文本与PLC用RS232,可以实现吗?

谢谢!!

网友A:
信捷电子:OP320-A + XC3-14R-E + V5-20P7

网友B:
可以实现,没问题,说说你准备什么厂家的东西,再具体分析

PLC与变频器通讯,同一厂家的较好,有的通讯指令是现成的,直接用减少编程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打算都用台达的。呵呵

网友B:
用三菱的FX3U和三菱的变频器就很简单,有现成的指令

台达的没做过,不知道方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