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系统控制的机械装置有间隙,运行中有振动和声响,如何通过电气来消除或补偿?

楼主(2008-11-23):
变频调速系统控制的机械装置有间隙,运行中有振动和声响,如何通过电气来消除或补偿?

网友A:
不能,机械是机械,电气是电气。

网友B:
如果是某频点有共振的话可以通过跳频方式避开相关共振点频率.但如果是机械固有的东西.那是无法用电气消除的

网友C:
不可能用电气来消除或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