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加工螺纹方案

楼主(2008-11-23):
  各位好!我想做一个实验,就是利用plc加工螺纹,先加工一条就好了,做了几次但是不是很理想,

硬件包括,1200线编码器,eh主机,伺服电机,定位精度0.001 假如想加工导程位6或者其他可以随意设定的

只要编码器匀速转动,就可以加工导程位6 或其他的螺距。就像车床那样,主轴转一圈1200线,那么下边的伺服应该跟进一个导程,,这种实时的跟进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呢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看着能不能实现?数控车的螺纹是有nc来实现的吧!

网友A:
编码器信号直接给伺服,计算电子齿轮比

楼主:
大家都来冒个泡 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我看没人说话

网友B(2010-10-14):
用滚牙机就好了   那么麻烦还用伺服

网友C:
其实这就是两轴插补啊,最廉价的方式选一台台达的12SC11T,弄一个触摸屏,只要能设定螺距和速度就可以了,两轴插补很容易的,至于速度的设定只要机械能承受得了就可以了,不过我说的是要两台私服的,或者是两台步进,你说的那种主轴好像是普通电机,应该不好搞的,至少加工起来精度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