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输出相位角是否变化

楼主(2008-11-23):
我有个问题,需要测量三相交流660V的相位角,由于电压高,危险大,我想用一个三相的变压器,比如用660/30V的变压器.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测量的压测的相位,我不清楚三相交流的相位角在经过降压后是否发生变化.

网友A:
经过变压器后,应该会有所变化,你可以用示波器的高压探头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过变压器后,应该会有所变化,你可以用示波器的高压探头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