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出现PROG-E闪烁怎么办?

楼主(2008-11-23):
我之前买了个FX-2N-48MR现在一通电就显示PROG-E闪烁?大家帮帮忙出点点子吧!

还有我买的GX三菱编程软件现在装在偶的本本上,打开软件后,能新建工程写程式,介面显示灰介的.噢,真急死了!我的本本是HOME正版XP,我司的网管说,这都是偶的本本HOME正版XP的问题!郁闷啊!各位帮我想想法子?怎么样才了正常的使用啊?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我之前买了个FX-2N-48MR现在一通电就显示PROG-E闪烁?大家帮帮忙出点点子吧!

还有我买的GX三菱编程软件现在装在偶的本本上,打开软件后,不能新建工程写程式,介面显示灰介的.噢,真急死了!我的本本是HOME正版XP,我司的网管说,这都是偶的本本HOME正版XP的问题!郁闷啊!各位帮我想想法子?怎么样才了正常的使用啊?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FX-2N-48MR现在一通电就显示PROG-E闪烁,把PLC的内存清空就可以了

,介面显示灰色,可能是你软件安装的问题,估计是你装成了监控系统

网友B:
我8.4版本的编程软件在台式机上能用XP的     在笔记本上不能用VIST的

网友C:
对:KALEN 关于我之前买了个FX-2N-48MR现在一通电就显示PROG-E闪烁?大家帮帮忙出点点子吧!

还有我买的GX三菱编程软件现在装在偶的本本上,打开软件后,不能新建工程写程式,介面显示灰介的.噢,真急死了!我的本本是HOME正版XP,我司的网管说,这都是偶的本本HOME正版XP的问题!郁闷啊!各位帮我想想法子?怎么样才了正常的使用啊?小弟先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可能是原plc是运行中断电,用在线里的PLC的内存清空就好了

网友B:
闪烁问题你的PLC里梯形图程序可能有问题,如用步进后面没加RET这类

网友D:
把程序内存清空下看看再下个新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程序内存清空下看看再下个新程序

同意!!

网友F:
应该不是程序错了吧?如果是程序错了是没有办法变换的。

网友G:
闪烁可能是程序丢失或程序有问题;

你只写一END一条指令写入看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真是太感谢了各位大侠了,我回去测试瞧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