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距离问题

楼主(2008-11-23):
请教各位, 我现在用的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线有50米, 这个长度允许吗? 载波频离可否调到最小

网友A:
50m是比较长的,按理说是允许的,我们曾用过70m。

网友B:
50米还可以,有条件的话输出可以价格电抗器

网友C:
原则上一般要求不超过50米,多一点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