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柜的安装板上用铆螺母固定变频器,和同规格螺丝比,强度够不够?

楼主(2008-11-23):
由于空间限制,希望变频柜内的变频器单面把螺丝,打算采用铆螺母拉铆,来上螺丝,不知道这样强度够不够?

网友A:
铆螺母是什么,是不是抽芯铆钉.是铝材的.最好不用,我用过上接触器.时间长掉下来了

楼主:
和螺丝一样,带内螺纹的,可以嵌入钢板里,正面上螺杆。省去两边把螺丝

网友B:
我都是用爆炸螺丝的。强度绝对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螺丝一样,带内螺纹的,可以嵌入钢板里,正面上螺杆。省去两边把螺丝

这种罗丝要求电箱的底版不能厚吧,如果底版够厚1.5以上,最好2.0.螺丝能攻进去.那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铆螺母是什么,是不是抽芯铆钉.是铝材的.最好不用,我用过上接触器.时间长掉下来了

网友D:
最好还是用螺丝吧,以后万一要维护时要拿下来,好象不是太方便.小心别人维护的时候骂设计师

网友E:
还是使用螺丝,螺母的好些.

楼主:
不是不想使用螺母,螺丝,而是现场空间有限,不能正反两面把螺丝,后面没有办法上螺丝,只有正面才能上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