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冬季工程机械故障五例

楼主(2008-11-23):
冬季使用工程机械时,油路、气路、冷却管路因天气寒冷易出现各种故障,这些故障基本上都和“冰”有关,在使用中应引起重视,以便出现故障后能及时、顺利地排除。
(1)节温器失灵。一台YZ10B型压路机,柴油机启动后,很短时间内发现水箱有“开锅”现象。检查水箱下水室很凉,说明冷却水并未完全进行循环。拆出节温器,发现节浊器内有冰块,使主阀无法打开,导致冷却水大循环无法进行,使水温升高过快而出现“开锅”现象。
(2)气路堵塞。一台ZL50型装载机,启动后发现气压表气压一直为零,打开储气筒放气开关无气排出,拆开空压机到气体控制阀之间的气管有气排出,说明空压机工作正常。拆下气体控制阀到储气筒之间的气管,发现铜管与胶管连接处有小冰块将气管堵住,导致气体无法进入储气筒,气压表无指示。冬季刹车气路的水汽因停车后冻成冰块,导致气管堵塞,因此每次停车之后必须放净储气筒和油水分离器的水分。
(3)滤清器堵塞。一台74式挖掘机,启动后不久仍然熄火。检查油箱到输油泵油管和输油泵到柴油滤清器油管都未堵塞,拆下柴油滤清器,发现滤芯被冰封住了。该车秋季停车封存时,未进行换季保养,原柴油牌号较高(柴油凝点较高),到了冬季,滤清器内的柴油因“结冰”而把滤芯几乎封住,虽然勉强能启动,但因滤芯堵塞,柴油供应不足而自行熄火。清除滤芯中的“冰块”,更换柴油,再次启动,柴油机工作正常。
(4)液力油冻结。一台ZL50型装载机,启动后发现变矩器油压(出口压力)为0,变速操纵油压为0.5MPa(正常为1.08-1.47MPa),挂挡后,机器不能起步行驶。打开变速器加油口盖,发现液压油已冻结成“冰渣”(蜡状),后用喷灯烘烤变速器、滤清器、主油管路,再次启动,各仪表显示压力正常,机器可以正常行驶。
(5)柴油“结冰”。一台上海120A型推土机在平整场地时突然熄火,用手油泵泵油时,在喷油泵放气螺塞处只有少量油液流出,检查柴油箱,油量足够,但是柴油中有“冰渣”(结蜡),检查燃油箱到输油泵之间的管路,发现管路中也有“冰渣”,导致油液流动不畅。原来柴油箱中加注的是0号柴油,在冬季作业时出现冻结现象,清洗油路、换用低凝点柴油后,柴油机工作正常,再未出现熄火现象。

网友A(2008-12-27):
你说的这些都是写常识,一般有心的修理工在冬天,肯定知道这么问题的!您那有更好的,带有技术的,经验吗?

网友B(2009-12-09):
学习要从最基本的常识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