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安装问题

楼主(2008-11-23):
本人初接触WINCC。安装时出现:应用程序正常初始化(0X0000005)失败,请单击确定终止应用程序。左上角文件名为:CC-DPSRV.RXR;PROTCS.EXE;PRINT1.EXE等,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了!急急!!! hongqin5805@sohu.com

网友A:
要求非中文目录,zuihao

网友B:
你把WINCC安装原文件存放路径中不能有中文字样,把有中文的节改为英文就好了。

网友C(2009-02-12):
搭个顺风车问下,我也遇到这问题,改了英文安装路径后还是这样,另我安装了WINCC后无法上网,不知为什么

网友D:
估计你的操作系统有问题。要干净的系统,符合要求的补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