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8-11-23):
请教诸位一个步进电机问题,如果两台相同的百格拉步进电机,驱动器配置一样,软件配置一样,没有细分,脉冲频率也一样,为什么会速度不一样?会和哪些问题有关?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看到的都是外在参数一样。实际是不是一样呢?把两台电机掉换一下看是不是跟前一台电机的转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看到的都是外在参数一样。实际是不是一样呢?把两台电机掉换一下看是不是跟前一台电机的转速一样!

一台已经在生产了,换至少目前来讲不太可能哈,按理说只应该出现在细分和脉冲上,但是这两者都是一样的,我真想不通了

网友B:
对,两台驱动器调换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C:
你好! 加装电动机保护器装置,可杜绝电机因过载,欠流,缺相,漏电,相不平衡等原因烧坏电动机,有效降低维修成本.我们免费提供样品试用,想进一步了解产品

请联系: 毛工 (销售工程师) 电话:021-51192811或15800482285,

施耐得旗下电动机保护器专家 - EOCR上海总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