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柜能用plc控制可控硅1000HZ吗,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11-23):
中频柜能用plc控制可控硅1000HZ

网友A:
我分析应该不行,原因:

1、PLC扫描程序需要时间,如何精确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时间,是个大问题。

2、PLC输出开关信号,采用继电器输出,寿命是个问题,即使采用晶体管输出,也存在电压匹配还需要转换,电路不会简单。

3、中频对PLC的接口抗电磁干扰能力是个考验,需要采取措施防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