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测液位一般迁移是不是都负迁量程的百分之百啊?

楼主(2008-11-23):
在现场用差压变送器来测量液位时,一般迁移都是负迁百分之百

因为当容器内没有介质时,P+  —  P- =—P-

那么在什么情况迁移量程的百分之50呢?

网友A:
负迁移百分之百测液位有点粗了,严格说不精确,要正确测量要考虑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变送器正负取压点之间的距离和变送器安装位置之间距离都要考虑进去,有意思的话加QQ419683187聊聊。

网友B:
看你往里灌的是什么迁移液了,正负侧为同一种则100%,负压液密度要是为正压液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