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PCschematic 8.0的画图软件

楼主(2008-11-23):
用该软件画PLC的电路图时,在画输入、输出信号时怎么才能把输入元件和0V、24V+公共线连在一起,还有就是光电开关的符号在哪里找?用过的高手请指导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没人用过吗?

网友A(2009-02-19):
我也想问呢!!aiya

网友:
5.0倒是用过。主要是符号库不舒服。后面没怎么用了。还是用cad感觉方便些。习惯问题

网友:
找个设备找半天。想来想去还不如自己画个框框表示一下方便。而且还有时符号库太真实了。有时候画图功能相近的端子,位置不一定相近,如变频器和PLC。用符号库画太占篇幅。用cad画,打个点标个数字就完事。反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