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使用

楼主(2008-11-23):
两台控制器同时使用与互感器怎样连接,参数设置有么要求

网友A:
看不明白!讲详细一点!

网友B:
电压取样信号并联,电流取样信号串联,这样应该可以。

楼主:
两台控制器这样使用,会不会互相干扰,有么后遗症

楼主:
对:电容 关于

看不明白!讲详细一点!

内容的回复:就是一台补偿柜不够用,需增加一台,而两柜各有各的控制器,两柜需同时工作.这样的话,两台控制器是与一互感器串联,还是各用各的互感器,

楼主:
1楼请回个话,这样会不会互相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电压取样信号并联,电流取样信号串联,这样应该可以。

这样连接会不会互相干扰,

网友B:
我想应该不会,因为电容器组的投切都有约30秒的延时,关键是两台控制器的参数设置要一致

网友B:
高压还是低压?

其实你可以把电容器容量加大

或控制器一拖二使用

或增加控制器输出路数。

网友C:
一路信号经中继放大想控制几路就几路还少了一台控制器多好

网友D:
我认为两台控制器不能采用一套电流取样副感器,因为控制器是通过总电流的变化取样来投切电容达到设定的功率因素,可以采用主柜,辅柜嘛。。。主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带辅柜的接触器

网友E:
共用一只电流互感器没问题,我们都用好几年了

网友F:
共用一个互感器没问题,只要串联在一起就可以,两个柜的时间延时一般设一样大,同时起作用效果较好,缩小投切时间,且增加电容放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