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在35T/H的一次风机改造时风量和风压波动大

楼主(2008-11-23):
求助变频器在35T/H的一次风机改造时风量和风压波动大

本人在做项目时改造6MW(35T/H)的一次风机,电机132KW,运行时电流波动较大,风量风压波动较大,电流最大波动98-198A

望求助各位

网友A:
可能是喘振,也就是风机处于不稳定的运行状态,如果是,查一下风机的特性曲线,看一看哪一段曲线上有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