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

楼主(2008-11-23):
公司一台小型的搅拌机坏了 是用变频器驱动的 典型的220V变三相交流驱动 打开变频器发现里面的控制模块烧坏 由于工作繁忙领导要求直接用三相电驱动 速度可能快点 但应该无大碍 直接接好三相后发现电机转的很慢且瞬间发热严重 急忙停下发现原来的变频器是单相220变三相220  可见我们的工作不能有一丝马虎

网友A:
如果没烧的话还算幸运啊

网友B:
电工任何时候都要细心,耐心,小心,不可掉以轻心啊.

网友C:
拆下接线看是不是三角型接法

是的话改成星型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办法!

网友E:
4KW以上的电动机是不这样说的.380V一般都是三角型接法.

网友F:
呵呵,难免的事,谁都会难免犯糊涂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拆下接线看是不是三角型接法

是的话改成星型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H: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I:
要注意啊!不然被炒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J:
谁都会犯糊涂的.......

网友K:
哎,一些领导就催着,很容易出事请

网友L:
电工任何时候都要细心,耐心,小心,不可掉以轻心啊

网友M:
细心,耐心,小心,不可掉以轻心

网友N:
直接接好三相后发现电机转的很慢且瞬间发热严重。有变频器的时候频率应该很高吧。要不然应该是转的很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