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编写

楼主(2008-11-23):
写程序的时候,怎摸不能写STL   ,请问下各位高手,急急

网友A:
是写步进吗?可以的啊。只是用GPP写的话,写出来和书上有点不一样,但还是一样用啊。你用防真试试吧

网友B:
LD X0

SET S0

STL S0

LD X1

OUT S1

STL S1

LD X2

RST S1

RET

END

光写这几条行不行

网友C:
支持二楼,之前俺也步明白怎么用的。

网友D:
选择语言类型,然后就可以写了啊

网友E:
选择梯形图编写更容易些,西门子的第一次装软件要选择是梯形图、语句表还是逻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