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C紧急求助

楼主(2008-11-23):
我 现在用590c 控制一台75KW的电机 现在在启动时电机转的不稳定 一卡一卡的 请教什么原因?
我 590的主板跟电源板都换过了 都是刚换的时候没问题但过不了7-8小时就又恢复了原故障状态请高手赐教

网友A:
1  给定问题,检查电位器和线路,打开诊断参数,如果你的速度输入是A2就检查A2的输入电压,是A4就看A4。

2 反馈问题,检查测速电机或编码器

速度给定和速度反馈这两个参数在诊断里都能看的见

网友B:
可提供欧陆590样本资料

网友C:
pid 参数不合理,积分,微分,参数

网友D:
你是什么系统?

网友E:
不懂,帮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