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动电机前需做哪些工作?

楼主(2008-11-23):
(1)测量绝缘电阻(对低电压电机不应低于0.5MΩ);

(2)测量电源电压。检查电机接线是否正确,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3)检查起动设备是否良好;

(4)检查熔断器是否合适;

(5)检查电机接地,接零是否良好;

(6)检查传动装置是否有缺陷;

(7)检查电机环境是否合适,清除易燃品和其它杂物。

网友A:
检查一下三相之间接线是否要搭线,碰相

网友B:
你好! 加装电动机保护器装置,可以杜绝电机因过载,欠流,缺相,相不平衡等原因烧坏,我们免费提供样品试用,想进一步了解,请联系:毛工,电话:021-51192811或15800482285,施耐得EOCR上海总部.谢谢!

网友C: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检查是否缺相    如果缺少一相 启动后一加负载电机就会烧坏 这是必然的 哈哈

网友D:
haha如果每个电工都能做到楼主说的,那么就不会有电机坏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