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法兰液位变送器的奇特故障

楼主(2008-11-23):
我公司今年扩建,新购进十二台单法兰液位变送器,用于物料液位的测量,投入使用后其中一台出现奇怪的故障现象,这台出现故障的变送器直接与数显表连接,不参与控制。由于湿度大,数显表里面进水无显示,拆下后清洗烘干,重新投入使用时,不论物料液位怎么变化始终显示-0.4%,无变化。测量变送器输出为3.98MA。在物料满的时候用BT200手操器重新设定量程40Kpa,输出不变。之后将零点设定为-40kpa满量程设定为0kpa,变送器输出正常,显示正常。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工艺告知显示不准,到现场看到数显表显示109.8%,工艺说接班后始终显示这个数。用手操器将变送器调回原数值后显示正常。在没有出现过任何故障。根据整个故障发生情况看,应是数显表发生轻微短路后对变送器的输入电压产生影响,致使变送器的微电脑芯片的程序出现错误,后来电压恢复正常后过一段时间之后自己恢复到原先状态。还望大家指正。

网友A:
未调时:;输出为3.98,基本上是零点,假设变送器无故障,可能是数显表问题或没有受压

第一次调:输出何为正常?指无物料时正常?

如果是无物料正常,0KPA输出20MA?如果是说明变送器也未受压,正常.

十点左右不准,109.8%,20MA多,数显表或变送器精度问题.设定量程为-40~0,说明产品亦未受压.而数显表此时输入应该正常了.

第二次调:正常.

如果确认没有堵塞倒致变送器无法受压,应该是数显表问题.

网友B:
看一说的我想也是你的物料堵了,最好是测下效验看一下,不就没事了,你设定-40~0的时候你说是满物料,和没受压都一样是20MA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