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实现风机调速

楼主(2008-11-23):
我们生产线有十几台交流风机,现想把它们改为调速的,想用最简便的方式改造,比如加个调压器。加变频器是不可能了因为成本太高,加星角启动也没用,因为无论是星还是角都是固定的速度,不能随意调速。那位大师知道是否加个调压器或可调电阻可以实现调速。

网友A:
多少KW的电机呢,不知道用液偶可行吗,

网友B:
用调压器或可调电阻实现电机调速?你的风机是多少KW?通常只有小风扇(约70W)用调压器或可调电阻调速。

网友C:
还是用变频吧,成本是高些,但是好用又节能,我厂现在就这样用,楼主是那里的,我可以介绍个公司给你,他们可以先把变频器装好之后从省下的电费中每月扣除货款。

网友D:
^_^是呀,功率小了可以采用调压器或可调电阻调速,功率稍大点最好是用变频呀。3楼的方法不错。^_^你可以试试。如果你是山东附近的可以找我呀^_^

网友E:
你调速的目的是不是想改变风量,如过是,还想省钱,则只能在风机的进风口加调节风拌

网友F:
楼上的, 不能在进风口调节,要在出风口

网友G:
这样的省钱办法不行哟

加变频吧

网友H:
调频好一此,这种方法用的比较广泛

网友I:
^_^是呀,功率小了可以采用调压器或可调电阻调速,功率稍大点最好是用变频呀。3楼的方法不错。^_^你可以试试。如果你是上海附近的可以找我呀,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程,如印染厂的烘干机和锅炉等^_^

网友J:
用变频器吧,这种调速使用广泛,但节电。

网友A:
建议还是用变频器来实现调速吧 ,

网友K:
建议还是用变频器来实现调速吧,要么用滑差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