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阻测温问题

楼主(2008-11-23):
现把一加热管(类似于那种热得快)置于水中给水加热,热电阻也置于水中测量水温。一开始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两天却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发现测量出来的温度会跳动(比如说实际温度是50度的话,会突然出现一个105度的跳动,如此反复)。但要是把加热管或者热电阻从水中取出的话,温度就不会发生跳动了。百思不得其解,望高手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A:
1,查电阻体量程,2,是否电阻体出线端水湿造成波动

楼主:
谢谢回复!但1,量程应该没问题,因为前几天是好的。2,应该不是进水的原因。因为我只把热电阻的一小部分头部放在水中(出线端完全脱离水面),也一样会出现跳动的情况.

网友B:
漏电!

使用有金属外套的测温元件,金属外套要可靠接地.

网友C:
同意老愚者的看法.fgrq

网友D:
应该是热电阻的封装问题,胶水不耐水.

我公司提供防水热电阻(耐压1Mpa,耐温200度)

上海泓楸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21-56530599

网友E:
有可能是加热管漏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