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空调制冷费电还是制热费电?或是费同样多的电?

楼主(2008-11-2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含糊。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空调制冷或者制热的效率是以他转移热量的规模大小为标准的,这个标准在行业内叫做“能效比”,分为制冷能效比EER和制热能效比COP。简单的说,能效比就是一台空调用一千瓦的电能产生多少千瓦的制冷量或者是制热量,一般来说,空调制热的“能效比”都高于制冷的“能效比”。

例如,一台空调的制冷量是4800W,制冷功率是1860W,制冷能效比(EER)是:4800/1860≈2.6;制热量5500W,制热功率是1800W,制热能效比COP(辅助加热不开)是:5500/1800≈3.1。显然,能效比越大,空调效率就越高,空调也就越省电。

网友B:
不开制热的电加热(辅助电加热)空调的制冷与制热的耗电是一样(只是压缩机电机在工作,冷与热的工作过程只是四通阀开关而已)

网友C:
要看你用的是单相空调还是三相空调,单相的在制热时比制冷多费一点电。

网友D:
跟温差有关系.

网友E:
同意一楼的观点。

网友F:
赞同1楼、4楼的观点,空调耗电与能效比有关,与室外温度有关(温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同意一楼的观点。

网友H(2009-01-15):
我用的是220V电的空调,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电表看制热用电要多些。